楼主:
公司有台机器,PLC坏了,换了新的型号是信捷XD3-32T,从能用的PLC上上传了程序,下载到PLC,复位到原点无用,库函数看不到源码,请教各位大神,这什么原因?
描述:伺服复位程序
附件: 复位.rar (22 K) 下载次数:54

网友A:
是不是没上传完整
努力~学习 共同~进步
QQ:3591693775   VX:WF1603401

楼主:
上传完整,包括脉冲超数

网友B:
自己写个回原程序
持之以恒

网友C:
C语言写的是无法上传的

楼主:
看不到C语言源码,里面的库函数用不来呀!程序一启动,因D10=0,PLSF无动作,监控另外的PLC,只要M120=1;D10就有数据,不知里面的库函数是怎么写的,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D:
信捷的函数块是上传不了的,信捷这点挺垃圾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信捷的函数块是上传不了的,信捷这点挺垃圾的

可以防破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C:
C语言写的是无法上传的

还没改好吗?XD系列不是改好了吗?XC系列不能上传函数,也不能上传modbus块,给我造成了非常多的麻烦,客服说XD系列不是改好了吗?还是这样?这也太差了。

网友F:
神经,利用不能上传防破解?你信啊?
引用 网友E:

可以防破解

网友G:
设置一下脉冲参数,原点回归速度和爬行速度。

网友H:
信捷不靠谱
深耕技术

网友I:
都用西门子S7-1500多,国产的PLC真的没用过

网友J:
估计有C程序,C程序是不能上载上来

网友K:
这种情况只能移植下程序就可以用了

网友L:
程序 数据块 某些特殊语音写的不一定能上传 上传后本地和在线一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