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程序下载

楼主:
发表于: 前天
我修改IP为192.168.1.1,之前PLC的IP是192.168.0.1,我修改之后能查找到PLC但是连接不上,显示无法建立连接,但是我又把IP修改为192.168.0.1之后就可以下载,这是为什么,求诸位大佬解答
发表于: 前天
电脑IP改了吗?是不是不在一个网段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发表于: 前天
能改的都改了
发表于: 前天
改了之后下载了吗
发表于: 前天
改了之后依旧不行
发表于: 前天
是不是版本问题
发表于: 昨天
你不看看问题是什么吗

网友A:
建议你试下把电脑的PC/PG改为自动,你在博图左下的网卡在线搜索,在那里面的在线诊断里修改IP,再仔细对照修下IP和子网掩码

网友B:
是电脑IP地址与PLC的IP地址不在同一网段
以前我也是遇到类似情况,通过WIFI、路由器都能连接上PLC,电脑直接连PLC就是连接不上,最后查到就是IP地址的原因

网友C:
很简单,你在线!能在线就是网段没改过来
ip地址别自动,手动设置,然后在线看,不同网段他会提示你要从新分配IP地址什么的,能直接直接在线就是IP地址没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