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用三菱控制脉冲伺服

楼主:
如图,有个FX-3G 第一次用,想要控制脉冲伺服。有案例可以参考吗?有西门子编程基础,但不会三菱。
专心搞钱

网友A:
dplsv D0 Y0 Y3速度模式
ddrva D0 D2 Y0 Y3绝对定位
ddrvI D0 D2 Y0 Y3相对定位

网友B:
FX3G的看定位手册:
http://down.ymmfa.com/?id=365
上面讲的蛮清楚。

楼主:
但是,没有看到,限位,原点这些设置在哪里。
专心搞钱

网友C:
FX系列有友好界面给你设置的地方。
1.所有操作都是调用指令
2.设置地址都是固定的

楼主:
我设备还没到,谢谢大佬的指令。
1.我用了DPLSV 速度 Y0 Y4 关于这个指令,我看怎么有人导通Y4,有人说,速度给负的频率,就会反转。到底是哪个?
2.M8029,如果我有两个复位步骤都在走,回原点,他们都用M8029没事吧,技术跟我说,哪个先回原点完成,它下方的M8029就会导通。我不知道这个下方,有多下。我写的行吗?我一个加了延迟,一个没加延迟,要不要加啊,我好像看别人没加。
专心搞钱

楼主:
我在复位写1个回原点。然后,我在手动写一个回原点,我不同时触发,三菱支持这样的吧
专心搞钱

楼主:
DPLSV D1100 Y0 脉冲Y3方向,。这里面D1100是脉冲的话,怎么理解为速度。我转一圈,伺服设定的1000个,D1100,我写的是频率吧?比如,我写100,那就是1秒100个脉冲,一秒转,十分之一圈,这个理解,对吧。
所有的速度,都是频率。
那位置呢,
我用了相对和绝对,比如,我转一圈10mm,那我写位置相对位置-20mm,那么指令DRVI 脉冲数 速度 Y0 Y3
这个脉冲数,我需要自己计算,应该是2圈,也就是2000个,是负2000吧
专心搞钱

网友D:
抖音上看下视频
深耕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