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TCP轮询时间怎样优化

楼主:
西门子PLC通过modbustcp通讯,做轮询怎样减少轮询时间,现在的方案是 写参数(地址,长度,功能码)-执行-等待完成信号-结束 ,这样下来至少需要4个扫描周期(前提是在下个周期就拿到Done信号),有40组参数,这样下来至少需要40*4个扫描周期,算50ms一个周期就需要8s才能轮完一圈,时间太长,现在放到中断里面(10ms),这样下来轮询一次也将近2s,外部负载随着就变大了,扫描周期会将近100ms,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加个串口服务器,让串口服务器替PLC干这些活。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你确定要这么久吗?我用485 处理36个也比你这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要这么久吗?我用485 处理36个也比你这个快
我是只有一台设备,要读写40组数据,流程是 先写参数(地址,长度,功能码)--req--等待Done信号--结束 总共四个部分,用的1200,程序框架差不多就是20~30ms的扫描周期,因为地址不连续,只能一组一组的进行读写

网友C:
只能再多开辟几个连接,同时通讯
微信:wsxw401

网友D:
mbclient多开几个,modbusTCP可以双工+并发的。不行的话加多口网关或串口服务器

网友E:
有时候真的不懂厂家怎么会用这种通信方式?特别是设备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