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05):
如题,FX-3G ,SET  D100.0它写不了。
专心搞钱

网友A:
FX3G不支持,请换成FX3U。

Good Luck~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MOV K1 D100   效果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OV K1 D100   效果一样

    不一样啊

网友D:
    换个思路,分别是取反,置位,复位D0.0

网友E:
    他想要的只是D100.0
    其它D100.1-D100.F全部15位不想改变。
    QQ: 28454523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3G不支持,请换成FX3U。

    Good Luck~

    是的,不支持。谢谢
    他喊我用MOV K4M170 D1128   说是把M170往后16个转到D128
    专心搞钱

网友F:
    wor h1 d100

网友G:
    用MOV K4M170 D128   说是把M170往后16个转到D128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