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FATEK-FBS PLC 與 2台 Proface-GX-4501TW 怎麼控制

楼主:
一台FATEK-FBS PLC 與 2台 Proface-GX-4501TW 怎麼控制 和連動畫面
4501-tw 用com2 與 PLC Port2 Rs-485 連
1對1 單獨連 都正常運作 Rs-485線把它串一起 兩台會出現錯誤 有警告
請各位先進 如知道如何設定 請告知

网友A:
一条485线路上只能有一台主机,多台从机。触摸屏一般是主机

网友B:
想简单点,PLC上那个通讯模块换成FBs-CB22,2组485通讯口,一个通讯口接一个触摸屏

网友C:
一个用232.另外一个用485可以吗?

网友D:
你是想一屏双机

网友E:
FATEK-FBS PLC 與 Proface-GX-4501TW只能用 1:1 的控制, 如果想用2个屏就只能用个别的232.或485了。485接口如果是多屏1机(N:1)或多屏多机(N:M)只能用Omron, Mitsubishi 或 Yokogawa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