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上位机通讯,通过按钮对寄存器加减

楼主: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小弟用的是fx3u,通过modbusrtu,485通讯,一主一从对一个触摸屏进行通讯,如何实现在点动m的方式下,对一个寄存器进行流畅的自增或者点动+1,目前尝试的办法不太理想,延时给短了,长按会有突变,会从1,2,3,5,7,8,10这样跳变。延时给久了,按起来又不很流畅。求大神解答!

网友A:
不要这个T211常闭,点一下加一下。你想一直点一直加的话,T211常开后面加个M8013上升沿,就是按住了以后T211定时到了每1秒加1呗

网友B:
你这个会加两次的,M10接通加一次,M10接通到时间又加一次。然后M10长按会导致M20到时间会置位复位置位复位不停地加

网友C:
我看错问题了,不想删回帖了,就留在这里吧
按一下在触摸屏上将m置位,在plc内用m点控制加1,紧接着就把m复位,实现阅后即焚!
这是西家的示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会加两次的,M10接通加一次,M10接通到时间又加一次。然后M10长按会导致M20到时间会置位复位置位复位不停地加
就是要长按不停的加,要同时实现点动和自增

网友D:
看起来就INCP就能解决问题,顺便这里有个经典的按钮操作设计逻辑
单击和长按需要比较长的时间间隔,但是长按保持未必要很久,比如说触发长按需要1s,但是长按触发后,数值增加可能是每200ms加1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触摸屏那边有这个功能可以把单击和长按分开,分别触发给到PLC。如果触摸屏每这个功能,那就用PLC写一个单击触发和长按触发。
QQ:389097681

网友E:
试试这样,之前做过类似的。

网友F:
学习下
深耕技术

网友G:
用定时器和上升沿组合

网友G:
M20不用上升沿,M20改用LD M20

网友H:


网友I:
试试我这个,能慢慢加快自加的速度,最快一秒加多少通过改下面DECP指令前面的条件值就可以了,图里这个最快是一秒加十,如果改成高速定时器还能更快
M900是加按钮,D400是你需要自加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