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件4.7的S7-1214,V18能用嗎

楼主:
请问我最近买到的S7-1214固件是4.7版本的
想请问V18有办法让他支援吗
还是非得用V20版本
谢谢大家

网友A:
软件安装了后组态的时候看里面有没有?

网友B:
离线版本固件可以和在线版不一样的,

网友C:
又不是AB 不需要固件版本一致

网友D:
可以用,不需要版本一致。

网友E:
博途能支持的,在组态里就可以看到

网友F:
实际版本比组态版本高可以使用。反之不行

网友G:
V18最高支持到4.6固件,高出了就V20吧

网友H:
前段时间刚搞了个1214C,V18可以使用,但是在线监控时1214C会有红色报警,但不影响使用,至少我使用时没有出啥错,就是不想升V20,就V18凑合用了

网友I:
不想升级V20,降固件版本啊。我就这么干过,V4.6降到4.4,当时使用的是V16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