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组态王软件问题,请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A:
simulate(_x86)[60.7.17.10]
这个是32位的,把两个压缩文件解压到一个文件夹
附件: simulate(_x86)_1.rar (285 K) 下载次数:17
附件: simulate(_x86)_2.rar (1590 K) 下载次数:18

网友A:
simulate(_x64)[60.7.17.10]
这个是64位的,把两个压缩文件解压到一个文件夹
附件: Simulate_x64_1.rar (344 K) 下载次数:37
附件: Simulate_x64_2.rar (1579 K) 下载次数:61

楼主:
早上好!直接安装这个就可以,不用卸载重新装,是吗

网友A:
用组态王安装目录下面的驱动安装程序安装,仔细看,很简单的。不用重装。

楼主:
点击确定没反应,请指点

网友A:
没反应是安装驱动没反应还是定义设备没反应,上图啊,不知道弄到哪一步了。
把两个压缩文件解压到一个文件夹,用Kingview目录下的DriverSetup.exe程序安装这个驱动文件啊。
如果还搞不定,建议重新安装组态王,网上那么多和谐版可供学习。

楼主:
您好,到这儿

网友A:
你用的啥版本的组态王啊?我咋没见过这个界面,我用的组态王7.5 SP3. 电脑是WIN10专业版

网友A:
安装驱动见图片

网友A:
然后在组态王工程里定义设备就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