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大佬们,我想问一下西门子smart200和WinCC flexible SMART V5经过交换机无法通讯,直接连又可以,直连通讯上后再插回交换机又可以正常通讯,请我是什么问题呀

楼主:
引用楼主hyyshadi于2025-12-08 08:53发表的 西门子smart200和WinCC flexible SMART V5经过交换机无法通讯 :
大佬们,我想问一下西门子smart200和WinCC flexible SMART V5经过交换机无法通讯,直接连又可以,直连通讯上后再插回交换机又可以正常通讯,请我是什么问题呀

更换了交换机,正常一段时间后又开始不正常

网友A:
这个情况确实遇到过
检查下交换机是不是TPLINK
有没有改动拨码开关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A:
实在不行换个交换机试试
还要检查下IP地址是不是冲突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A:
还有交换机与PLC连接的那段网线也换下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交换机与PLC连接的那段网线也换下

暂时排查出可能是网线的原因。。。
因为交换机换了好几个都是出现一样的情况。。拨码已确定没有打开。。
更换网线后断电重启,更换交换机接口都能连上。。

网友B:
看看网线是交叉接法还是直连接法,有些交换机是没有自动识别功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情况确实遇到过
检查下交换机是不是TPLINK
有没有改动拨码开关

兄弟你好,我想问下smartline v4支持win11吗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