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最近刚接触FBD编程,但发现Works2软件让人很懵逼,同一个程序,有时候报错,有时候没错。 现在报错“未定义函数DMOV/MOV”,有点无语了,难道要我去写这两个指令的的底层代码吗,太扯了。想问问到大佬们,这是哪里出问题了,是指令不对,标签不对,还是编程软件有问题,系统库有问题

楼主:
好吧  好像找到问题了,基本确定是我的编程软件环境问题。只要我一打开“简单运动模块设置工具”这个软件,Works2这个软件就不好使了,编译会报错,并且PLC程序无法保存。猜测可能是这两款软件共用了某些数据,这些数据被那个设置工具的软件占用了,Works2就不能用

网友A:
经验之谈,劝你除了调用FB块(如多个气缸、真空块的,但底层还是尽量用梯形图或ST写)之外,其他的尽量还是用梯形图,因为FBD编程除了设计时要画图画线外,后期也不好维护,而且有时候为了新增一个指令,可能得对整个线图出现影响,从而还得把线图整理得好看些,维护成本比较高,尤其是大改情况下.

网友B:
我们都没问题,你的问题可能是附近的代码引起的,并不是他引起的

网友C:
数据类型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验之谈,劝你除了调用FB块(如多个气缸、真空块的,但底层还是尽量用梯形图或ST写)之外,其他的尽量还是用梯形图,因为FBD编程除了设计时要画图画线外,后期也不好维护,而且有时候为了新增一个指令,可能得对整个线图出现影响,从而还得把线图整理得好看些,维护成本比较高,尤其是大改情况下.
多谢指点,就是最近想把QD77MS模块的各种控制做成一个库,方便后期使用,但是库的编程只支持FBD和ST,ST还不熟练,所有就搞了FBD。不过三菱的这个FBD确实不太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