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故障

楼主:
S7-200smartST40突然灭掉了,接上电源之后,只有8V左右

楼主:
只给CPU通电L与M之间只有8V

网友A:
拆开PLC底部是开关电源板,这块电源板坏了,你有电子维修基础可以试着修一下,没有就直接在网上买一块山寨电源板或原装电源板,更换就是了

网友A:
这块电源板又不贵,100元左右的样子,我之前有块200SmartSR20的PLC一样的故障,L+,M没有24V输出,在网上买块电源板换了就能用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开关电源旁的接线端子排上的保险烧了

网友B:
恭喜你,省钱了

网友C:
我能说加那个保险显得有点鸡肋吗,貌似现在都是宽压的,且都有防护

网友D:
现在开关电源大部分都有短路保护,保险如果坏了,如果没有匹配的,维护不麻烦吗?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