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09):
FX1S 这种老古董是否支持两轴联动???动作就是两轴都在正转   A轴遇到传感器 变 倒转   B轴遇传感器也是倒转 就是各管个的都一直在往返动。以前想停老师提过一嘴说只有一个脉冲发生器?只能等一个轴停下在动另一轴?

楼主:
来个大哥给解答下呗

网友A:
没有两轴插补这个功能,自己写联动程序

网友B:
看你描述 应该是可以实现  问题不大

网友C:
这可以用驱动器的速度模式,和方向控制,用普通继电器输出就可以控制

楼主:
去看了下手册,上面写了

[ 输入 ] 脉冲输出功能
2 点可以同时输出最高可达 100kHz 的脉冲 (晶体管输出型基本单元)
zsh340

网友D:
引用楼主夜还亮于2025-12-09 16:04发表的 FX1S 两轴联动 :
FX1S 这种老古董是否支持两轴联动???动作就是两轴都在正转   A轴遇到传感器 变 倒转   B轴遇传感器也是倒转 就是各管个的都一直在往返动。以前想停老师提过一嘴说只有一个脉冲发生器?只能等一个轴停下在动另一轴?

1S支持两路脉冲,说明就能支持两轴同时输出。至于你想联动或分开动都可以,看你程序怎么写而也。
  • 下载积分:+1(夜还亮) 热心助人!
  • 相互交流。。。。相互学习。。。。使技术更上一层楼。。。。

网友E:
    不复杂
    深耕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