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10):
如题,PLSV,我都断开了,电机还在一直转
专心搞钱

网友A:
我看不到你断,没图说个锤子,还有就是是PLC也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不到你断,没图说个锤子,还有就是是PLC也没说

哈哈哈
锤子。
找到了,三菱比较指令太小了。符号没注意,写成了小于。然后复位程序,一直在回原点,导致伺服转。
PLSV是一直触发才会转,断开不转
专心搞钱

网友B:
自问自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哈
锤子。

细节多注意
希望总有一束光指引着前行!

网友D:
听说欧姆龙的只要接通一下,没用过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网友E:
资料详细点
深耕技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听说欧姆龙的只要接通一下,没用过

三菱的可变速指令是PLSV,欧姆龙的是PLUS,欧姆龙需要用INI指令停止

网友G:
松下记得是上升沿可以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