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10):
大佬们,我有一个产品分拣项目想求助一下,PLC是汇川AM600,有一个光栅尺用来检测产品长度,传送带上有十个伺服用来把产品按长度推到相应的十个区域,一开始想的是用延时和标志位带,但是细想了一下这样的话输送带上只能有一个产品不然就乱了,有没有大佬能帮忙提供一下程序思路

网友A:
这样描述不是很明白
深耕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描述不是很明白

就是我现在工位上没有传感器,所以需要用延时来带,但是产品是一直在传送进入的,我用产品进入的信号带定时器的话下一个产品一进来就重置定时器了,我有点想不到怎么让这个连续进入的产品到对应工位的时候被踢出了
想飞的鱼

网友B:
加传感器吧,不要把程序搞的太复杂,复杂了BUG就多,该加的就必须加,不要总想着程序补偿,搞死搞残,要想办法给程序肩负才对。

网友C:
我就想不明白为何非得极限压炸硬件,把自己逼墙角。
QQ: 2845452345

网友D:
加检测开关 或者用凸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传感器吧,不要把程序搞的太复杂,复杂了BUG就多,该加的就必须加,不要总想着程序补偿,搞死搞残,要想办法给程序肩负才对。

我也想加工位传感器,领导不加,非要拿时间来带,所以思路就有点太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想不明白为何非得极限压炸硬件,把自己逼墙角。

因为领导非要那么做。。不加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检测开关 或者用凸轮

凸轮的话不是两轴运动的一个插补吗,这个咋用

网友A:
加传感器,给领导建议,何必那么麻烦
深耕技术

网友E:
每个产品进入时根据长度激活对应区域的标志位,每个区域的标志位用累加计时器单独设置延时,如果推出产品需要传送带停止则除了推出产品的区域标志计时器外其他区域标志计时器中断计时。不过还是有误差累积

网友F:
我一会儿发一个给你,用ST写的,发一个文本给你!!!你看下一下就明白了!!!
/)/)    /)/)
  (  -.-) (-.-  )
***^**^***
TKS!Best regards &~(@^_^@)~  (=^.^=)

网友F:
案例程序
附件: ST.txt (3 K) 下载次数:25
/)/)    /)/)
  (  -.-) (-.-  )
***^**^***
TKS!Best regards &~(@^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