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10):
正在做的一个项目,PLC用的是20smart,前些天控制柜旁边水管漏水导致柜内进水,PLC也有进水痕迹,紧急断电后没在上电,这几天一直在烘干,今天测量了一下各元器件外部电路都正常,尝试上电看一下,结果PLC上电后,故障灯亮,RUN和STOP 灯交替闪烁,各位大佬这种情况PLC硬件损坏的概率大不大,有没有补救的措施
B站账号 :atanboy

网友A:
应该第一时间拆开电路板用酒精清洗,再烘干。
QQ: 2845452345

网友B:
返修
本人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作: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 上位机组态编程,远程下载、手机APP监控写入数据、电脑端监控写入数据、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代写服务,用EPLAN画图,免费出电气原理图、布局图、BOM清单。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联系电话/微信:15889748406

网友C:
进水的设备都要烘干,要不然都得慢慢长锈

网友D:
测一下PLC输出L+,M的直流电压24V有没有,确认电源板坏没坏?

网友E:
买新的还快

网友F:
不知道还有没有隐藏问题 建议换新的快

网友G:
20smart便宜 换个新的比维修要划算

网友H:
要烘干,
深耕技术

网友I:
通常没救了

网友J:
换新的吧,下次注意先烘干,再通电
命自我立

网友K:
烘干,然后拆下来,用洗板水清洗一下

网友L(2026-02-07):
硬件坏了没得救了,换新吧

网友M:
smart 啊 大哥直接换吧 现在200的才多少钱
工业上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