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楼主(2025-12-11):
三菱PLC FX2N系列,现在要求 在中间原点设置一个感应开关,从中间出发向右移动再返回中间原点,停止,从中间原点出发,,向左移动,再返回中间原点位置,停止,怎么写程序更简单?要求中间原点用一个感应开关,求高手大师们指导下!
深耕技术

网友A:
两端加一个正负限位就好了

网友B:
从基础做起,慢慢提升到可以独立完成项目。加油吧

网友C:
回原点要三个传感器
想飞的鱼

网友D:
线性位置伺服步进标准一般配置:正限位传感器,负限位传感器,原点传感器。

楼主:
谢谢以上师傅的回答
深耕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