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求助

网友A:
因为你使用的是高级模式
  • 下载积分:+1(咖咖咖) 热心助人!
  • 项目、视觉、通讯QQ3515716

网友B:
    勾选图中1,再确保图中2里面勾选了“系统寄存器”与“分类”,再点击图中3就有了,如果还没有那就将图中1点击取消后再次勾选,再点击图中3
  • 下载积分:+1(咖咖咖) 热心助人!

楼主:
    老哥,我按照你的设置确实能看到9219和9220,但是我选了以后地址没变化呢
引用 网友B:
    勾选图中1,再确保图中2里面勾选了“系统寄存器”与“分类”,再点击图中3就有了,如果还没有那就将图中1点击取消后再次勾选,再点击图中3

楼主:
    要怎么设置才好使呀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使用的是高级模式

网友A:
    用户密码:选择一般而非高级安全模式
  • 下载积分:+1(咖咖咖) 真诚感谢!
  • 项目、视觉、通讯QQ3515716

楼主:
    牛蛙老哥,谢谢
引用 网友A:
    用户密码:选择一般而非高级安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