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389097681

楼主:
三菱GS系列触摸屏R422/485端口,能用来读取仪表的数据吗,仪表协议是RTU的。以前用繁易做过,三菱屏不熟,求大佬指导一下。

网友A:
引用楼主13824790603于2025-12-11 11:39发表的 三菱GS系列触摸屏485问题 :
三菱GS系列触摸屏R422/485端口,能用来读取仪表的数据吗,仪表协议是RTU的。以前用繁易做过,三菱屏不熟,求大佬指导一下。

485指定能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网友B:
后缀带N的可以,比如GS2107-WTBD-N

网友C:
请问下,485串口的引脚接线是什么样的?谢谢
引用 网友B:
后缀带N的可以,比如GS2107-WTBD-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