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与其它仪表的MODBUS通信问题求助

楼主:
日前本人遇到一个烦恼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就是S7-1200在相同通信协议的情况下能与变频器等正常通信中,但与水表通信不了(能发送读写指令收不到任何信息),但水表又能在串口调试助手与电脑通信(相同协议),多日无解。供应商又说能与串口通信,产品肯定没有问题!但PLC也能与其他任意相同协议通信(排除波特,站号等协议问题)。这种情况有过吗?怎么通解决?敬请高人指教!谢谢!

网友A:
用串口调试工具可以通讯,说明水表通讯没有问题。仔细对比串口调试工具和1200在波特率,停止位,校验等参数的区别。还有都是读写数据,不同寄存器功能码是不一样的,而且数据地址有的要加1,有的不加。
下载积分:+1(808715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