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QJ71E71与200SMART通讯

楼主(2025-12-13):
我想维纶屏通过串口与三菱Q02连接,以太网模块QJ71E71与200SMART通讯,维纶屏可以监控200SMART位元件状态,但没有成功,特上传自编的程序请大家帮忙看看,非常感谢!

网友A:
有不用编程的方案,采用IGT-DSER智能网关,支持多台不同品牌的PLC之间数据通讯。
不用组态,支持字节顺序调整,相关案例:

网友B:
直接组态触摸屏就可以。
本人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作: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 上位机组态编程,远程下载、手机APP监控写入数据、电脑端监控写入数据、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代写服务,用EPLAN画图,免费出电气原理图、布局图、BOM清单。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联系电话/微信:15889748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