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佬指点,威纶通触摸屏卡顿

楼主:
PLC为欧姆龙NX701-1700,触摸屏为CMT2167X,
现象为点击触摸屏复位按钮,会卡顿个几秒钟,复位按钮是整个机台的清除报警,重置数组等输出,点击其他按钮正常,不会卡顿,用诊断器监控刷新时间太长了,是一次性刷新太多变量原因? 警告项也很多,应该怎么解决问题?
求各位大佬指点一下

楼主:
点击复位按钮时刷新时间1000多,点击其他按钮,正常在50左右

网友A:
将PLC变量重新导入HMI中,应该是PLC中有变量与HMI不符或遗漏了。
相信自我!

网友B:
原尺寸那个,我之前好像遇到过,应该是你放大或者缩小图片了,这个警告项不影响编译,至于你说的那个刷新速度慢,看屏和plc的通讯格式是否一致吧,,如果不是这个问题那就可能是你程序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