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1200MODBUD TCP 通信

楼主:
1200与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通信时,
当1200做客户端,调试助手做服务器时怎么都连不上。IP地址,端口号,数据类型大小格式等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当做服务器时都没有问题,通信正常。 [upload=1] [upload=1] [upload=1] [upload=1] [upload=1] [upload=1] [upload=1] [upload=1]

网友A:
你那个块,输出Eorr应该有故障代码吧

楼主:
[upload=1] 这是客户端的图片,7002。就是建立不起

网友B:
用两个1200,一个作服务器,一个作客户端,试试呗。这样不更好判断是服务器问题还是客户端问题吗?
目前只有一个1200,我准备试一下跟触摸屏通信看看。谢谢

网友C:
7002是正在等待服务器响应;除了IP地址和端口号,还要看背景数据块的设置,ID号、是否主动建立连接这些……先搞定上传图片再说吧。

网友D:
我也遇到了,1200与FX5U使用tcp通讯,1200的 mbclient一直报7002,但是电脑通讯软件读写FX5U正常 ,已经折腾3天了。1200与tcp转RTU网关的通讯又是好的,无语,准备升级下1200的固件试试看

网友D:
解决了,原4.2.2固件问题,更新到4.6解决了。稍后进行S1200 service ,Fx5u client通讯测试
谢谢。我也升级试试
下载积分:+5(sjm213) 感谢分享!

网友E:
在培训实验时,同样1200PLC有些电脑能连接上,有些电脑死活都连接不上。恢复出厂设置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