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写个手自程序,自动模式运行Y1Y2Y3.

楼主:
切换成手动模式时不影响已运行Y点但可以手动控制启停任意,且如手动模式启动Y1,切换成自动模式时不会停Y1,而是继续依次运行Y2Y3

网友A:
自动切换到手动保持输出状态且可以手动再控制启停没问题,但手动切换成自动时,如果自动是停止,也人保护手动启动的输出?那什么时候切换成自动状态(自动状态是停止)?实际应用有吧!?
自动是Y1Y2开,就算手动停了,切换回自动后,Y1Y2仍是要开。
QQ: 2845452345

网友B:
写的啥呀?
自动启动时不关闭已经输出的Y
停呢?手动停?还是有个专门的全部停止?
停都是切换成手动停。就是公司要控几台水泵。

网友C:
学生是不是?拿作业到这里发?
不是,但是新手,公司以前都是非常简单的点动😆
加油!

网友D:
感觉有点乱啊 这逻辑

网友E:
很简单的一个手自动切换中的状态记忆和状态恢复,自动切换手动时记忆哪些Y点有输出,手动切换自动时如果记忆有输出实际没是输出就提示异动让人工手动还原
努力学习

网友E:
伺服位置也是同理
努力学习

网友F:
引用楼主无忧乐行于2025-12-15 20:52发表的 求助,写个手自程序,自动模式运行Y1Y2Y3. :
切换成手动模式时不影响已运行Y点但可以手动控制启停任意,且如手动模式启动Y1,切换成自动模式时不会停Y1,而是继续依次运行Y2Y3
[/quote你这个逻辑好乱 你直接说工艺要求,比如顺起 逆停 你这个应该就是几步程序
希望总有一束光指引着前行!

网友G:
切换时 先判断 再进入相应的流程

网友H:
加油,未来可期,多多研究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网友I:
没搞懂要怎么用

网友J:
手动123用上升沿置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