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机两个PLC怎么通讯

楼主(2025-12-16):
一台机两个欧姆龙的PLC走E/IP通讯,怎么解决地址映射问题,避免重复。求大佬帮忙

网友A:
方法1:Sysmac Studio→工具→Eip设置→导入从站PLC→建立映射交互变量
方法2:Network Configurator 做完程,将两个PLC放在一个网段不同IP,直接下载程序

网友B:
同品牌的PLC之间通讯厂家都有解决方案的,在编程软件上简单设置即可实现数据交互;
不同品牌的PLC之间通讯可以用IGT-DSER智能网关,支持多台PLC之间数据通讯,不用编程不用组态,简单配置寄存器地址和数据个数就行了,还支持字节顺序调整,附近中有相关案例:

网友C:
跟PLC没关,选择支持的通讯协议就可以 modbus EIP opcua tcp.IP 怎么玩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