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A V21不能仿真了

楼主:
如图所示,已经安装了S7-PLCSIM V21和S7-PLCSIM Advanced V8.0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B:
还没试用呢,躺在虚拟机里了

网友B:
刚刚虚拟机试了一下,没有问题的

网友C:
我也遇到了,不知道是不是卸载V20造成的,我把plcsim卸载后再安装一次就好了,unified rt也有类似问题出现

网友D:
可以仿真啊 下载仿真安装

网友E:
可以仿真

网友C:
我又测试了一次,别用会清理注册表的卸载软件卸载任何西门子的程序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相当于部分注册表文件被删除了,他们之间的调用文件被删除了!

网友F:
可以仿真,亲身测试过
希望总有一束光指引着前行!

网友G:
win11用着没啥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刚刚虚拟机试了一下,没有问题的 [attachment=316703]
你有没有试试复杂点的带FC.FB的程序,我试了一下不行,报错,死机。不知是不是我的虚拟机问题?

网友C:
别用除了Windows自带的软件外的第三方软件卸载博图软件,除非你电脑上没有其他博图软件了,否则会卸删除掉一些注册表文件。导致虽然有安装软件但是两个软件间的关联识别调用文件没有了

网友H:
今天全新安装了一个只有V21的虚拟机,就一个常开M点驱动一个M点线圈,显示扫描周期20MS,下载一个以前的文件直接报错,是不是BUG?

网友I:
TA V21 是可以仿真的
发表于: 前天
引用 网友I:
TA V21 是可以仿真的
话没问题,简单的可以,复杂的就不行了,不知何故?
发表于: 昨天
试过,能用的!可能病毒来了

网友J:
大概率是跟系统有关,我的电脑系统是win11 25h2,现在S7-PLCSIM Advanced V7.0/8.0都不能正常运行仿真了,之前都可以的。西门子的软件跟操作系统绑定得太深了,不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