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17):
在线更新时,报91号错误,本来是报在第五段,不知错在哪里,就把第五段复制一份到第六段,然后就报第6段错误,然后把一些数据的地址改了(如图中第6段所示),但还是报91号错误,不知道错哪里了

先在是把修改后的程序直接下载进去,然后在在线编辑,啥都不改,直接再下载,依然报91号错误

后来新做了一个只有2段的很简单的程序,发现在使用ALTP指令时在线编辑下载时就会报91号错误,边沿指令没问题,ALT指令也没问题,就是ALTP指令不行,而且报错的程序位置信息并不是实际出错的地方
前面的图片里没有ALTP指令,但其它地方用了ALTP指令

在后面的只有2段的程序里用了ALTP指令发现问题所在,也算幸运,测试时意外使用ALTP指令蒙对了

也许还有其它指令会导致该问题,但暂时还没发现,大家可以用ALT指令,在ALT指令前用个上升沿就好

V2.8和V3.0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A:
这个问题可能不是你的错,是西门子的错。

大概率是边沿指令导致的。

遇到这种问题就不要在线编辑了,用停机下载吧。

网友B:
老老实实的停机下载吧,这种问题基本上是无解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楼主:
把ALTP指令更换为ALT指令就可以在线编辑了,只是不知道还有哪些指令会影响在线编辑下载
引用 网友B:
老老实实的停机下载吧,这种问题基本上是无解

网友C:
在线下载容易出事,特别是远程操作,踩过坑的了。

网友D:
谢谢,很少用在线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