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17):
描述:威纶
描述:信捷
CIO10006在信捷里怎么输入

网友A:
开单到威纶通bit结尾的地址应该是1000.6(1000寄存器的第6位),威纶通你也应该这样显示的,所以你上面的信捷后面还有一个选择的0

网友B:
你对威纶通有误解
说实话你这个应该交学费的
威纶通的字的bit 表述是末端两个是BIT位 比如你的CIO_BIT 10006 表示CIO100的06bit位  同样那个1208是12的bit8
真诚感谢!

网友C:
坐看大佬们传教

网友D: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E:
学习到了,大佬们无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