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我想用3D线扫测量一个产品,高度没问题,但是也要测轮廓长度,但是没有编码器触发长度测得不精确,怎么在机器人外部装一个编码器,可以知道机器人动了多少,然后给相机脉冲信号,这样应该测得精确一点吧

网友A:
你不是应该由机器人在移动范围内发出触发信号吗? 知名品牌都有触发信号IO发出指令的 了解下

楼主:
有IO触发信号啊,但是没用编码器触发精确,深度倒没什么问题,但是长度就不准了,必须编码器触发才行

网友B:
能分享下3d相机的知识吗,你说的这个机器人什么情况,我没看懂,不过机器人姿态数据不都是可以直接获取吗?

网友C:
这是不可能的,放弃吧

放弃的点来自于两方面:
1、机器人的直线运动来自运控算法合成的,没有具体哪一个轴运动了多少,想像传统的伺服那样把编码器脉冲发出来给相机用是不可能的,可以认为这是一个虚拟的轴,没有编码器。
2、真实场景下,机器人即使走直线,也是靠多关节运动合成的,这个时候就要考虑机器人的轨迹精度(和常规的重复定位精度不是一个指标,而且一般会差一个数量级),也就是真让机器人带着3D相机走一个直线,相机走出来也不是一个理想的直线,是一个折线,只是折线的点非常密集宏观上和一条直线差不多,但是微观上,每个点距离那个理想的点都有距离,而且这个距离不是最麻烦的,最麻烦的是姿态可能也有细微的角度差异,角度叠加焦距,这个对检测就有影响了。

但是看你检测精度,比如说5mm这个量级,那当我没说~

一般这类应用,最可靠的还是直线导轨和普通伺服电机或者编码器,直线导轨有精度,伺服电机或者编码器有脉冲输出

你这个场景,非要用机器人做,可以在机器人手腕上装一个直线模组,3D相机装模组上,让机器人拿模组去定点位置,然后模组来走这个扫描位移,因为机器人定点可以定的非常准。

楼主:
各位大佬,帮忙看看还有更好的办法吗?有一家相机供应商也是说基本没人用机器人带着扫的,另一家说有过机器人带着测试长度的案例

楼主:
好像在6轴装空心轴编码器

网友D:
好像看天书一样

网友E:
我觉得4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F:
上基恩士的3D扫描,可以定在那里,触发一下就可以扫描出3D图像来了,就可以检测高度、长度尺寸了。

只不过,基恩士的3D有点小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基恩士的3D扫描,可以定在那里,触发一下就可以扫描出3D图像来了,就可以检测高度、长度尺寸了。

只不过,基恩士的3D有点小贵。

就是基恩士的3D线扫啊,被测的比较大,没办法定在那里,只能机器人抓着动,也能测出来,长度不太行

网友G(2025-12-19):
我们做的都是固定的,没用机器人抓着相机试过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学学学学学学  桀桀桀~~~

网友H:
可以换个思路,之前做过相机引导机械手抓取产品有类似的,也是产品太大相机幅面不过。解决的思路是机械手和相机坐标校准贴合后分别在A,B两点拍一次。把机械手A,B两点的坐标反馈给相机后再由相机做算法计算长度

网友I:
引用楼主我真的不会啊于2025-12-18 10:47发表的 机器人带着3D相机编码器触发,怎么在机器人6轴装外部编码器 :
我想用3D线扫测量一个产品,高度没问题,但是也要测轮廓长度,但是没有编码器触发长度测得不精确,怎么在机器人外部装一个编码器,可以知道机器人动了多少,然后给相机脉冲信号,这样应该测得精确一点吧

想机器人动了多少?TCP走直线,也是6个轴一起运动的结果

网友J:
需要编码器资料的话 可以联系我们哦
附件: 5增量编码器8.pdf (1158 K) 下载次数:0
旋转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