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 2 1.630版本打不开1.622版本。求助

楼主:
Gx work 2 1.630版本打不开1.622版本。求助

网友A:
核对软件版本与系统设置:确认当前 1.630 版本是完整安装版而非精简版(精简版可能缺失格式转换组件);同时检查电脑系统区域设置为中文(简体),避免区域不匹配导致的格式解析错误。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

网友B:
应该向下兼容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