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19):
用ST写的那段,第一次M0 On后M100能On,在5秒后M100自动为Off,而M0再次On时M100却不会为On;用梯形图写的这段,M0为On时M100就On,在5秒后M100自动为Off,而且M0再次On后M100也能为On。以上两段程序运行原理一样,梯形图写的执行效果符合预期,而用ST写的却差强人意,同样都是FX3U的程序为什么执行效果却不一样???

网友A:
很不理解,你为什么 要写成 常开与上升沿 一起 ;   M0 常开就常开,上升沿就上升沿,串一起 ,如何扫描

网友B:
搞不懂。不过可以优化一下第一个IF判断M100,再IF判断M0上升沿。

网友C:
IF M0 THEN
    IF NOT M100 THEN
        IF M0 AND NOT M1 THEN
            M100:=TRUE;
            MOV(TRUE,0,D0);
        END_IF;
    ELSE
        IF D0>=5 THEN
            M100:=FALSE;
        END_IF;
    END_IF;
END_IF;

INCP(SM413,D0);

M1:=M0;

======================
估计是M0为OFF时 LDP(TRUE,M0)这句一直未执行,导致M0再ON时它的上升沿状态无变化,这样M100:=TRUE就不执行了。

网友D:
编译出的程序不一样,IF,CASE等编译后都是CJ跳转

网友D:
IF M0 AND NOT M1 THEN
    D0 := 0;
    M100 := TRUE;
END_IF;
M1 := M0;

IF M8013 AND NOT M2 THEN
    D0 := D0 + 1;
END_IF;

M2 := M8013;

IF D0 >= 5 THEN
    M100 := FALSE;
END_IF;

网友E:
if 以内的东西不执行,里面有LDP这个指令,优先用R_TRIG,且独立放在外面是最好的,真要一样的话要写应当是m0 and not m100 and ldp(m0)
  • 下载积分:+1(vitalityboy) 真诚感谢!

网友F:
    你认为原理一样的两个程序,实则是不一样的,IF这个东西不是等同于梯形图上那个条件触点。

网友G:
    什么情况,像是什么启动,不过这写法,

网友H:
    INCP(M8013,D0);
    IF NOT M100 AND LDP(TRUE,M0) THEN
        M100 := TRUE;
        D0 := K1;
    END_IF;
    IF M0 AND M100 AND D0 >= K5 THEN
        M100 := FALSE;
    END_IF;
    经这么一改,M0再次导通M100也能再次为On,而且生成的程序比我原来的小一点
  • 下载积分:+1(vitalityboy) 真诚感谢!
  • 人生的成功不在于拿到一副好牌,而是怎样将坏牌打好。

网友I:
    上升沿和计时器之类的 不要嵌套在IF里

网友J:
    对!
引用 网友I:
    上升沿和计时器之类的 不要嵌套在IF里

网友K:
证明你写错了

网友L:
梯形图转ST语句,要改变思维观念
第一,上升沿,计时器这些不要在IF语句内写
第二,建议不要嵌套太多层,
如果按照你这样的写法来,要是我梯形图再串多几个条件,你的IF语句不得嵌套个十几层啊
就算你逻辑能力强,写对了,回过头来自己看这十几层的IF嵌套,估计自己都看晕了吧
  • 下载积分:+1(vitalityboy) 真诚感谢!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梯形图转ST语句,要改变思维观念
    第一,上升沿,计时器这些不要在IF语句内写
    第二,建议不要嵌套太多层,
    如果按照你这样的写法来,要是我梯形图再串多几个条件,你的IF语句不得嵌套个十几层啊
    就算你逻辑能力强,写对了,回过头来自己看这十几层的IF嵌套,估计自己都看晕了吧

    说的没毛病

网友N:
    ST语言可以写直接用LDP写上升沿吗,还是只有三菱的可以

网友O:
引用 网友N:
    ST语言可以写直接用LDP写上升沿吗,还是只有三菱的可以

    好像只有三菱可以这样,用基恩士和codesys需要定义R_TRIG/F_TRIG

网友N:
    好吧,ST不是一个标准的语言吗,咋还各个PLC有点区别
引用 网友O:

    好像只有三菱可以这样,用基恩士和codesys需要定义R_TRIG/F_TRIG

网友P:
    第一次LDP执行后一直处于TRUE状态,因为放在IF内指令执行不到LDP这里,第二次因为M0已经为TRUE,但是LDP也保持了接收M0的信号为TRUE,边沿触发自然就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