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挤压水淬程序

楼主(2025-12-19):
铝材水淬博途程序
程序是V13,能改为V16吗

网友A:
可以改到V21

网友B:
高版本软件直接打开升级就行

网友C:
直接打不开的,需要先升级到V13SP1或V13SP2,然后再用V16打开。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打不开的,需要先升级到V13SP1或V13SP2,然后再用V16打开。
[attachment=316770]
可以直接用V18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