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论坛
FANUC 30iA-MATE

楼主(2025-12-19):
FANUC 30iA-MATE 机器人U 盘无法备份,4G 8G 16G 32G优盘都试过了。
之前插入U 盘还有提示,现在插入提示也没有了。啥情况?有知道的吗

网友A:
会不会U盘坏了
不是U盘的问题,30IB的机器人都可以备份的

网友B:
U盘格式FAT32 尽量选用8G,16G的 如果不行 那就可能要换示教器了 或者用电脑备份
这台设备太老了

网友C:
换个U盘试试。
重新关电重启后好了

网友D:
学习了,期待更多干货。
发表于: 昨天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换示教器,示教器里没有程序的,同型号的可以放开换,关机更换,最后发现我的那个示教器坏了,就是示教器USB借口坏了。你的重启后好了,也给了我一点启发。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