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三菱Q03UDV的CPU用内置以太网连接MGCS做仿真通讯,电脑IP192.168.0.100,PLC设置IP为:192.168.0.10,为什么会通讯失败,还有哪里需要设置的,切换到使用USB连接也通讯不上

网友A:
我擦
你是不是理解错误
MGCS做仿真  你得选择模拟啊  你选择的是联机,联机不是联PLC  是联HMI下载程序,通讯测试也是测试的你组态软件和HMI通信是否能够下载HMI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擦
你是不是理解错误
MGCS做仿真  你得选择模拟啊  你选择的是联机,联机不是联PLC  是联HMI下载程序,通讯测试也是测试的你组态软件和HMI通信是否能够下载HMI程序

第一次使用MGCS的,有人告诉我可以使用MGCS的仿真跟实物PLC进行通讯,用这样的方式模拟HMI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