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柜制作

楼主(2025-12-20):
新人求教,目前想自己从零做个控制柜,想问问柜体的采购,柜子上孔位,柜内的导轨等等这些一般怎么处理?

网友A:
看柜内使用哪些元器件,根据这些来决定柜子的大小和安装半排布。

楼主:
感谢回复,但因为我没独自干过项目所以问题没问到点子上。我想问的是,现在包括柜子的所有物件,plc加所有元件我都自己买,一般是在哪买,淘宝?咸鱼?网上搜厂商?

网友B:
你附近有没有机电城?有的话去看看,都有卖的,不过都是市区,离的太远不如网购。
先设计好,按大小买箱子和底板,或者买铁皮,角磨机,榔头,自己敲

网友C:
说实在的,国内配电柜的质量确实比不上威图的

网友D:
柜体就找个做柜体的厂家,有些标准的柜体的,如果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就要非标订制,PLC/电气元件这些找代理商/经销商购买,有不少网上的价格比代理商/经销商还高,特别是某东,之前试过一三相智能表,线下三百多,某东六百多。
QQ: 2845452345

网友E:
想要什么都可以,我家隔壁就是机电城

网友F:
根据你要实现什么控制功能及控制器件的多少,控制器件的排列布局,选择柜子规格尺寸,每个器件都有安装尺寸

网友G:
建议根据需要实现的功能,先列清单,再对照着清单,标出每一项需要实现的对应的电气元器件,然后画电气图,第一次最好是根据实际的尺寸画布局图

网友H:
自己摸索的话,利弊都有:肯定要交学费,但记忆深刻

网友I:
想要实现什么功能?具体什么要求?PLC控制变频器?还是伺服?还是模拟量采集?
命自我立

网友J:
去机电城
深耕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