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自由口通讯

楼主(2025-12-20):
自己写了一段程序,关于使用200smart与佩萨台秤进行自由口通讯,为啥通讯不上呢

网友A:
先用串口助手调试PLC程序没问题;
再用串口助手调试台秤设置没问题;
再用PLC和台秤通讯,看看还有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大佬,我去试一试

网友B:
启用中断和附加中断分出来并用沿指令,用两段程序写,启用中断和附加中断在前,设置模式等程序在后,然后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