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博图软件修改计数器当前计数器的_CV值,是CV值,是修改CV值?不是PV

楼主(2025-12-21):
在现场调试中,我们常修改计数器的CV值,以缩短调试时间;请教一下大家,如何用软件设定或修改计数器的CV值?

网友A:
CV是定义在output接口区,不支持从外部修改。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用累加器做计数器就可以修改 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