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2系列PLC使用中断指令FEND 子程序调用call

楼主(2025-12-21):
使用台达ES2系列PLC过程,两款软件区别
ISPSOFT软件无法使用FEND 和CALL P0指令,无法中断和调用子程序
切换到WLPSOFT软件 使用正常能使得FEND指令 能用中断 能调用call指令,
两个软件区别这么大吗?

网友A:
ISPSOFT西门子风格
WLPSOFT三菱风格
品种不同思维也不同
bnnyygy

网友B:
2 软件都难用,台达真难用,昨天接了一单设备改造的,看起来头痛。
程序没办法分类,一个程序一起,没有注释,或者说容量不够,加了注释装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