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21):
我笔记本自带一个网口,然后我还加了 一个usb网口,平时就是用本机网口连外网(wifi很不稳定),然后usb网口连plc的交换机,现在多了一个v90,我用电脑本机的网口插交换机是可以连上v90,但是我用usb网口就连不上v90,我在博途里面可以在线访问到v90和plc的ip地址,也都能ping到,但是就是连不上伺服软件,一直显示无法找到设备。这种情况有没有解决办法,有点强迫症+usb偶尔会掉网口,所以就想着本机接外网,usb接交换机,

网友A:
一个网卡 不能同时连2个IP ,一个用有线网卡一个用无线网卡不就可以了吗.
我没连两个ip啊,我现在情况就是本机网口连外网,usb网口连交换机

网友B:
大部分非主板原生网口都有这问题那问题并且是随机性的,你有一个主板原生网口已经算好的,有些轻薄本没有就更爽歪歪
所以就只能本机网口接交换机,usb网口接外网吗
QQ: 2845452345

楼主:
不折腾了,应该是不行了,老老实实usb网口连外网,本机网口接交换机吧

网友A:
网段错开 不能相同
没有相同,我看了本机网口我设的自动获取地址,详细信息也都是1网段,usb网口设的是2网段

楼主:
应该算是找到问题了吧,我把本机网口禁用,然后就连上了,唉,应该是网口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