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Modbus_RTU通讯

楼主(2025-12-22):
我使用S7-1200左侧添加了两个RS422/485通讯模块CM1241,其中一个用来接收佩萨台秤的数据,佩萨台秤设置成了Modbus_RTU模式,站地址为02,PLC这边也需要设置站地址吧,怎么设置呢,虚心请教诸位大佬

网友A:
https://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materialaggregation_1394.html
官网教程

网友B:
主站,不过通讯乱七八糟的异常太多,建议先用电脑去读取数据看是否正常,再配置PLC与编程。试的时候要有外网,方便上网查数据,否则有时调试时会打击的怀疑人生。

网友C:
说实在的,不喜欢用Modbus_RTU通讯,用profi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