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SY指令怎么单独循环移动步进电机

楼主(2025-12-22):
我自己编写的转动一下就不行了,无法循环转动,望各位帮忙,请教下

网友A:
改变一下S2的输出脉冲数试一下

楼主:
改变脉冲数不行,就想循环正反转,不清楚我程序对不对

网友B:
试看看这样,或者在M3那边加延迟时间后,再触发M0

楼主:
你好试了下,就转动一圈,没有回转

网友B:
改成这样?

楼主:
延迟也加了 后面单独加了脉冲计数的

网友B:
试看看,是否动作会停顿后反转
下载积分:+1(刘大哥) 好贴好贴!

网友C:
应该可以,下面还有段置位和复位的,没截上来,你根据上面的逻辑推导下(就是M3复位M2,置位M0的)
你那个,先复位了M0,就没有通路置位M1了,梯形图是按照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扫描执行的

网友D:
了解下
深耕技术

楼主:
你好,这个也不行,就是单单启动m0,m1一直没导通

网友B:
引用楼主zzh88719006于2025-12-22 14:47发表的 三菱PLSY指令怎么单独循环移动步进电机 :
我自己编写的转动一下就不行了,无法循环转动,望各位帮忙,请教下

https://tv.sohu.com/v/dXMvMzM1OTQyNzA5LzIyNTM2NjU2OC5zaHRtbA==.html

网友C:
这个,我已经上机测试过了,一直循环运行
附件: PLSY循环.rar (159 K) 下载次数:15

楼主:
测试可以的话,谁帮忙截图发下我看看,我的软件怎么打不开,去下载的话好像要win11才可以安装GXword2/3才可以

楼主:
非常感谢不断提供程序,刚才我在公司试了下,也只转一圈,不清楚什么原因,应该不同的是我用的是国产FX3U

楼主:
转一圈后,就不动了,是不是有冲突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不断提供程序,刚才我在公司试了下,也只转一圈,不清楚什么原因,应该不同的是我用的是国产FX3U

你相互切换做两个延时试一下。貌似直接切换不行。我用5U直接报错。

网友F:
加二个辅助继电器就行,原则是二个发脉冲指令不能同时得电

网友D:
很好很好
深耕技术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你们提供的程序,后面用原装三菱PLC试了下都可以的,现在用简便的程序也可以做到循环左右移动

网友C:
不可能啊!我又上机跑了10分钟……
引用 楼主:
转一圈后,就不动了,是不是有冲突

网友G:
M2中间转换的时候,加个K1的减速时间试试

网友H:
改成这样看看

网友I:
第二段M1后面直接输出 T0 K2 (建议要设,K0间隔太短怕会失步)
T0计时到 RST M1和SET M0

网友J:
这个试了一下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