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23):
各位大神,松下FP-XH C60T怎么便捷的将脉冲值转换成具体的位置(毫米),信捷直接有当量转换设置一下就好了,松下好麻烦啊,如果HMI输入毫米值要转换脉冲值写入PLC,,PLC显示的也要转换成毫米再HMI显示,,浮点乘除还要转换成整数,轴一多扫描周期就很长了,不太想HMI宏编程,有没什么便捷方法

网友A:
XH总线轴的有当量选择,脉冲轴好像是没有,执行驱动是伺服还是步进?如果伺服的话用伺服电子齿轮比对应旋转移动量,PLC这边就不需要转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XH总线轴的有当量选择,脉冲轴好像是没有,执行驱动是伺服还是步进?如果伺服的话用伺服电子齿轮比对应旋转移动量,PLC这边就不需要转换了。

忘记说明了,就是有5个步进,而且还是两个PLC

网友A:
那就很尴尬 你用GR7还是PRO7?GR7就只能梯形图一行一行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很尴尬 你用GR7还是PRO7?GR7就只能梯形图一行一行整了

GR7转来转去 还有链接寄存器 叹为观止了已经

楼主:
一条一条的打吧兄弟们,实在没别的办法了 只希望扫描周期不要变慢

网友B:
最简单的是直接定义1个脉冲=0.01mm,比例在驱动器上调整分子分母

网友C:
了解了解
深耕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是直接定义1个脉冲=0.01mm,比例在驱动器上调整分子分母

伺服才能这样吧,步进是拨码调细分定义转一圈多少脉冲,,然后问题是就算其它伺服轴齿轮比搞了一个整数,触屏和PLC也要转换脉冲和毫米值还是信捷好,直接设置当量就好了

网友D:
多少脉冲一圈?一圈供件移动多少MM? 再除就是1MM的脉冲数量。

网友D:
有些PLC不需要算  有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脉冲一圈?一圈供件移动多少MM? 再除就是1MM的脉冲数量。

是啊 但是除的这个过程麻烦呀,,脉冲显示在触摸屏的mm值要除,触屏输入的mm值写入plc要乘,好麻烦,轴太多了而且两个plc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PLC不需要算  有现成的

信捷的可以但是我用的松下 配置关系不能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伺服才能这样吧,步进是拨码调细分定义转一圈多少脉冲,,然后问题是就算其它伺服轴齿轮比搞了一个整数,触屏和PLC也要转换脉冲和毫米值还是信捷好,直接设置当量就好了

信捷的用脉冲当量使用比较指令要注意,有些时候会差一个脉冲,它里面应该也是用除法计算的

网友E:
直接在触摸屏里面转换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在触摸屏里面转换就好了

威纶通的触屏,要转只能写宏了,比plc写梯形图还麻烦,而且转换比例除不尽,要用到浮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威纶通的触屏,要转只能写宏了,比plc写梯形图还麻烦,而且转换比例除不尽,要用到浮点

使用MCGS触摸屏呢?

网友G:
还是自己写个算法吧,其实也没多复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自己写个算法吧,其实也没多复杂啊

pro的话用st可以 但是用的GR7只能用梯形图

网友H:
小型机都这样,要自己写转换,三菱3系列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