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23):
各位技术朋友!关于汇川总线伺服位置渐渐跑偏这种现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
做相对定位,

楼主:
接地,滤波,屏蔽....都做了也不行,估计是变频器干扰?

网友A:
引用楼主crgtom于2025-12-23 17:31发表的 汇川总线伺服渐渐位置跑偏 :
各位技术朋友!关于汇川总线伺服位置渐渐跑偏这种现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
做相对定位,

一圈脉冲走几毫米,比如5mm,实际是不是走5mm

网友B:
看看给定位置和实际位置偏差

网友C:
感觉是一直相对定位往一个方向,结构上产生的累积误差吧
财神财神,帮帮穷人。

网友D:
做个基准点,运行一段距离后回一次零点

楼主:
它是微微的慢慢跑偏,大约半个小时多跑1毫米

网友E:
总线也会跑位吗
持之以恒

楼主:
大约走150米就会,多2毫米

楼主:
因为是滚动式连续送料,每次送4毫米,总长要150000毫米,慢慢就多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是滚动式连续送料,每次送4毫米,总长要150000毫米,慢慢就多跑了

圆周长因为Π无理数存在 本身就有误差吧

网友F:
这是机械结构导致的吧。如果是要求高,就走几次然后回零一次,不然就换绝对编码器

网友G:
跑偏是因为联轴器等机械松动,或者轴参数里传动比例设置的不对吧

网友H:
这是机械结构的问题,电机跑一圈就是一圈,精度是很高的。但是你这个滚动对应几mm却不是精确值,要么你计算一下实际偏移程序里手动补偿一下,要么加个传感器定期回一下原点找位置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因为是滚动式连续送料,每次送4毫米,总长要150000毫米,慢慢就多跑了
这种方式应该是机构导致的 算的和实际的肯定有偏差的 如果有要求 还是建议出料端用编码器作为送料长度依据

网友J:
这种基本都是机械误差导致的 检查下联轴器或者电子齿轮比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K:
相对定位是有问题的,每次的误差会累计,比如第一次定位4mm,实际可能是3.9997,凡事都是有精度的,不可能设置4就一定是4完全不差。下次设置是4mm,这次又走了3.998,这误差不就来了,改成绝对定位和定期位置清零校准的组合可以一试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