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25):
200smart MODBUS 通讯,按照官网的做法,每个从站都是6号错误,自复位不掉。
按照自己的做法,第一从站6号错误,可以复位掉。
大家看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附件: 自己程序.rar (42 K) 下载次数:66
附件: 官方程序.rar (42 K) 下载次数:65

网友A:
指令用错
改成了SM0.0也不行啊

网友B:
看看你的校验方式是否一致
都是无校验啊

网友B:
打不开你的程序
V2.8版本

网友C:
程序加一段程序。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一样的效果

引用 网友C:
程序加一段程序。
[attachment=316892]

网友D:
正常轮询的时候,单纯监控ERR就是6。你要通过能不能读取数据,传输数据来判断是否通讯成功
可以通讯,但是不做自复位,会卡顿不知地道啥情况。目前就是做的如果触发位一直没变化2S就自复位,然后第1个从站DONE会把ERR管脚清零。虽然可以用,但是和官方的说法感觉不一致,以前用欧姆龙的MODBUS就没这个问题
合信PLC技术转销售,负责江浙沪区域市场
有需要使用合信产品的朋友,可以随时联系,厂家直接对接,可以提供技术服务
电话(V):15021637690(有想法和能力的朋友或厂家也可以申请代理资质)

网友E:
程序段1一直在复位v1600.1,写的有问题。
按说是出现报警时才复位。
哪里看到一直复位V1600.1呢

网友F:
有钱就能解决
本人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作: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 上位机组态编程,远程下载、手机APP监控写入数据、电脑端监控写入数据、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代写服务,用EPLAN画图,免费出电气原理图、布局图、BOM清单。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联系电话/微信:15889748406

网友G:
官方库也挺好用啊,加上PN网关便宜,现在很少自己写轮询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