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1模块问题

楼主:
CPU ET200M作为分布式IO,有个331模拟量模块,品牌亿维。软件组态正常,通讯正常,使用正常,偶尔故障。现场331模块一直是SF报警,在线诊断没有任何问题。哪位大神有过类似情况,是否能解决。
问题二,领导因偶尔故障问题,让我换一个正品,我根据博图组态,买了一个正品,型号,订货号跟组态的完全一致,换上之后,出现问题,在线诊断,模块错误,一脸懵B。

网友A:
GSD文件换了吗

网友B:
看下背板U型连接器,换一个试试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C:
重新硬件组态更新、下载
lggdgd

网友D:
博途不支持此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