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25):
请教下我如何才能将这个轴_0的当前位置、当前速度的值存放进VD500、VD504寄存器里面,然后在触摸屏上面显示出来。

网友A:
读取当前位置用MC_ReadActualPosition,读取当前速度用MC_ReadActualVelocity
好像没看到这两个指令呢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我来学习的
bnnyygy

网友D:
让西门子直接把新版本SMART并入博图算求,还懒得去维护samrt软件

网友E:
楼上正解,我是说发言

网友F:
轴变量中的Aixs_X.Actual_Info.Pos是当前位置,Aixs_X.Actual_Info.Vel是速度

网友G:
引用第4楼bnnyygy于2025-12-30 22:20发表的 Re:SMART V3.0版本如何能将PTO轴的当前位置、当前速度存放在VD寄存器里 .. :
让西门子直接把新版本SMART并入博图算求,还懒得去维护samrt软件

那1200还怎么卖,1200也就卖个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