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现有一台普洛菲斯GP-4402WW程序上载失败,用网口和1394(USB)端口上载都不行,请论坛的大神们多多指教,请问失败加密了吗?还是没有勾选允许上载之类的。

网友A:
直接用4.09编程软件就可以了

楼主:
大神,你的意思用V4.09的版本,就能上载了吗?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4.09编程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你的意思用V4.09的版本,就能上载了吗?

能不能上载,取决于下载程序的那个人当时的心情了。

网友C:
电脑IP要设置对,通讯上就OK

网友D:
u盘也行

网友E:
如果你用网口上载程序的话,需要勾选PASV

楼主:
已找到原因,被厂家加密了。

网友F:
可以用U盘读取。

网友G:
用USB试试,如果USB不行的话那应该就是不支持读取或加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