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26):
老哥=们,有没有人用过空心的伺服电机,什么品牌靠谱点,中间是空的那种,求推荐

网友A:
有没有可能你说的那个电机叫DD马达?
不是dd马达

楼主:
3kw的,空心直径要40的

网友B:
东方马达

网友C:
中空旋转平台
想飞的鱼

网友D:
伺服空心的你找安川试一下,

网友E:
AI:
空心的伺服电机通常指空心杯电机(无铁芯转子电机),是一种直流永磁伺服微特电机,其转子采用无铁芯的杯状绕组结构,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惯量低的特点。‌
这类电机分为有刷和无刷两种类型,其中无刷空心杯电机因效率高、寿命长,更适用于高精度机器人场景。‌
‌空心杯电机的核心优势在于其低惯量设计‌,使其转矩波动小、动态响应快(机械时间常数可低于10毫秒),效率可达65%-90%,转速范围通常为10000-20000rpm,部分产品最高空载转速可达100000rpm。‌
这些特性使其特别适合人形机器人灵巧手、医疗仪器、云台等对空间和控制精度要求严苛的应用。‌
‌在市场供应方面,空心杯电机产品型号多样‌,涵盖不同尺寸和功率等级,例如:
微型有刷空心杯电机(如716、8520等型号,适用于航模或玩具)
无刷空心杯电机(如EC系列、ECH系列,支持高精度控制)
空心轴伺服电机(带中空轴设计,便于布线,常见于工业自动化)
供应商包括德国Faulhaber、瑞士Maxon等国际企业,以及鸣志电器、江苏雷利、拓邦股份等国内厂商。‌
‌与其他伺服电机相比,空心杯电机在性能上具有显著差异‌:
‌与传统有刷直流电机相比‌,空心杯电机效率更高(65%-90% vs. 约50%),转速更快(可达10000rpm以上),且响应时间更短(毫秒级)。‌‌
‌与标准伺服电机相比‌,空心杯电机体积更小(通常不超过40mm),但输出功率较低,适用于微型化场景。‌
‌与步进电机相比‌,空心杯电机运行更平稳、噪音更低,但成本通常更高。

网友F:
    空心轴伺服, LS 和三菱 , 半导体单片清洗设备都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