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27):
三菱人机:GT2512-STBA  灌入程式程式时掉线,后面就警报这个页面,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 谢谢

网友A:
触摸屏断电然后按住屏幕右下角再上电(GS系列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断电然后按住屏幕右下角再上电(GS系列是这样解决的)

你的意思也就是恢复出厂设置。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网友C:
我试过,不用管直接写就行,具体这个提醒是啥意思也不太清楚

网友D:
你写入前屏的型号选对了没,在检查你的软件是不是上装驱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也就是恢复出厂设置。

是的。。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写入到一半时断开连接后能通讯但无法写入,,三菱那边给的解释是数据对不上,需要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