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sxzlz

楼主(2025-12-28):
发现昆仑通触摸屏解密必须要得到工程。
工程得到的途径:u盘备份,网口、usb方口。
思路:关闭上面三种途径,需要时打开。

后期将发布U盘去识别 增加识别码的视频、分期秒解视频........

=================================
1楼的方法已实现。下面是测试视频,请有兴趣的下载观看,多留建议。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rgtXaGXYlBaBplAljBnHiw 提取码: 1234
=================================
请有兴趣的朋友测试
注:仿真测试版,不能真正的进行锁控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McgsPro锁控工具2.1仿真测试版.exe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WB4xzxRR68RVNNa209uYJg?pwd=1234 提取码: 1234

使用方法,需要有网口的linux系统昆仑通态触摸屏。
电脑和触屏通过网线连接。
屏上电后触摸进度条。
触摸屏会进入后台设置界面。
界面上有 本系统ip地址:200.200.200.190之类的
设置电脑的有线网卡的ipv4与触屏同一段ip地址:200.200.200.10(注意不要和触摸屏一样)
运行上面的软件,输入ip:200.200.200.190回车,软件就会连接触摸屏。
=================================
TPC密码秒去除、恢复 视频 U盘方式,说明关闭U盘功能的重要性。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屏幕录制 2026-02-16 083918.mp4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FiRhby77-iNgmObAieVWpw?pwd=1234 提取码: 1234
=================================
McgsPro组态软件 工程密码、窗口密码、策略密码 动态获取视频
请不要把工程下载到触摸屏内(支持工程上传),因为你设置的所有密码都可以获取到原密码
有人把密码设置为汉字全角符号也是可以得到原密码的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屏幕录制 2026-03-01 174641.mp4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QcLC_pEgUhnYhhURpCa6Og?pwd=1234 提取码: 1234
=================================
工程中 获取用户密码视频。
http://www.ymmfa.com/job-gkaction-download-pid-2550825-tid-1790034-aid-318131.html
http://www.ymmfa.com/job-gkaction-download-pid-2550825-tid-1790034-aid-318132.html
http://www.ymmfa.com/job-gkaction-download-pid-2550825-tid-1790034-aid-318133.html
vx:183-6123-8161

网友A:
引用楼主jsxzlz于2025-12-28 06:29发表的 有研究昆仑通态触摸屏加密的吗?欢迎进入讨论 :
发现昆仑通触摸屏解密必须要得到工程。
工程得到的途径:u盘备份,网口、usb方口。
思路:关闭上面三种途径,需要时打开。

看看学习

jsxzlz

楼主:
关于是工程与下位机之间的加密体会
现在的解密技术只要有资金支持,运行的工程会被反编译。
解决这个问题只在工程上下会工夫没什么效果。
需要工程与下位一起加密,例如下位机存有 一些密码、分期数据的算法在下位机运行。
下位机一定是很难破解的一类设备,例如自已开发小板之类。
vx:183-6123-8161

网友B:
已经有大神可以用U盘备份提取程序了
jsxzlz

楼主:
1楼的方法已实现。下面是测试视频,请有兴趣的下载观看,多留建议。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rgtXaGXYlBaBplAljBnHiw 提取码: 1234
vx:183-6123-8161

网友C:
软件发出来找个触摸屏试试,谢谢

网友D:
其实屏程序没那么重要,不如好好研究把设备做精做细  销售靠谱点  先有全款才发货的底气

西门子smart解密 全国可上门  三菱FX5U解密  维控LX3V解密  国产三菱板式plc解密  国产西门子200解密  基恩士/安川控制器解密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网友D:
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往屏内下载

西门子smart解密 全国可上门  三菱FX5U解密  维控LX3V解密  国产三菱板式plc解密  国产西门子200解密  基恩士/安川控制器解密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jsxzlz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发出来找个触摸屏试试,谢谢

这样的软件由于特殊性需要定制,就是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专用软件用于自家产品的控制,不能通用,你想如果通用了只要有软件就任意打开别人加的锁,就没了加锁的意义了。
如果需要可以私信我,为你定制。需要有网口的昆仑通态触摸屏,最好是N系列的,因为出厂默认这功能是关闭的,需要开通,N系列的可以远程开通,或通过N系列插网线与其它有网口的连接也可以远程开通。
vx:183-6123-8161
jsxzlz

楼主:
请有兴趣的朋友测试
注:仿真测试版,不能真正的进行锁控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McgsPro锁控工具2.1仿真测试版.exe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WB4xzxRR68RVNNa209uYJg?pwd=1234 提取码: 1234

vx:183-6123-8161

网友E:
   怎么玩了
jsxzlz

楼主:
使用方法,需要有网口的linux系统昆仑通态触摸屏。
电脑和触屏通过网线连接。
屏上电后触摸进度条。
触摸屏会进入后台设置界面。
界面上有 本系统ip地址:200.200.200.190之类的
设置电脑的有线网卡的ipv4与触屏同一段ip地址:200.200.200.10(注意不要和触摸屏一样)
运行上面的软件,输入ip:200.200.200.190回车,软件就会连接触摸屏。
vx:183-6123-8161

楼主(2026-02-16):
TPC密码秒去除、恢复 视频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屏幕录制 2026-02-16 083918.mp4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FiRhby77-iNgmObAieVWpw?pwd=1234 提取码: 1234
vx:183-6123-8161

网友F:
没有解不开的锁,只是暂时没找到合适的钥匙
czz674613079@163.com

楼主:
McgsPro组态软件 工程密码、窗口密码、策略密码 动态获取视频
请不要把工程下载到触摸屏内(支持工程上传),因为你设置的所有密码都可以获取到原密码
有人把密码设置为汉字全角符号也是可以得到原密码的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屏幕录制 2026-03-01 174641.mp4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QcLC_pEgUhnYhhURpCa6Og?pwd=1234 提取码: 1234
vx:183-6123-8161
jsxzlz

楼主:
工程中 获取用户密码视频。
屏幕录制 2026-03-04 073820.part1.rar (2048 K) 下载次数:193
屏幕录制 2026-03-04 073820.part2.rar (2048 K) 下载次数:113
屏幕录制 2026-03-04 073820.part3.rar (213 K) 下载次数:103
vx:183-6123-8161

网友G:
我有个屏,厂家联系不到之前做画面的公司了,现在新上一套一模一样的,有办法去除密码吗?要不得从新画,可有偿·看到私信
jsxzlz

楼主:
关于是工程与下位机之间的加密体会2
使用定制设备驱动
即便是反编译后,破解者因无相应的驱动而无法生成能运行的工程。
vx:183-6123-8161
jsxzlz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个屏,厂家联系不到之前做画面的公司了,现在新上一套一模一样的,有办法去除密码吗?要不得从新画,可有偿·看到私信

u盘备份 恢复到新屏,新屏要和原屏同系列。
vx:183-6123-8161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已经有大神可以用U盘备份提取程序了

\v7>xxxxxx xxxxxxxx_xxxxxx_20260428_xxxxxx_xxxx_xxxxxxx_xx.xx
文件大小: xxxx 字节

共找到 xx 个xx

1. xx 0xxx:
    xx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xx: 屯屯屯屯
    xxxxx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

xx. xx 0xxx:
    xx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xx: 屯屯屯屯
    xxxx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有个屏,厂家联系不到之前做画面的公司了,现在新上一套一模一样的,有办法去除密码吗?要不得从新画,可有偿·看到私信

v7>xxxxxx xxxxxxxx_xxxxxx_20260428_xxxxxx.xxxxxxx.xxx.xxxx.xx
================================================================================
从xxxxxxx.xxx xxxxxx
================================================================================

找到 xx 个 xxx xxx
  ..

  提取: extracted_xxx.xxx (0xxxxxxx, xxxx 字节)
找到 xx个 xxx xxx

...
  提取: extracted_0xx.xxx (0xxxxxxx, xxxxx 字节)
找到 xxx 个 xxx xxx

..
  提取: extracted_0xx.xxx (0xxxxxxx, xxx 字节)

总计提取: xx 个xxx
  xxx: xx
  xxxx: xx
  xxx: xx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关于是工程与下位机之间的加密体会2
使用定制设备驱动
即便是反编译后,破解者因无相应的驱动而无法生成能运行的工程。

cve-2018-xxxxx$ 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  -u xxxx xxx.xxx.xxx.xxx
[+] xxxxxxxxx version x.x found
[+] xxxx found!